惠普曾霸卡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9-30):
昨天一惠普曾霸卡装系统 ,能用光盘引导完,但重启后进不去系统 ,提示easysafe not found  应该是曾霸卡搞得鬼 还望高人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在提示CTRL+H提示的时候按CTRL+H不出登录界面的情况下,可以在CTRL+H提示的时候按F4 先改为模式1强制更改硬盘引导模式 再重启在CTRL+H提示的时候按F4时改模式0自动调整硬盘引导模式。重启后即可

网友:
曾霸卡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啊 今天整个硬盘重分了一下区就装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下次记得要试试哦,绝对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