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200GS显卡发绿

楼主(2010-09-30):
开机显示器灯绿下,表示机器启动了,随后灯又黄了,提示无信号。。整个启动过程都不显示。。等进入XP画面了,显示器灯绿,屏幕显示画面发绿。。。。请教一下师傅们是哪的问题,要先测RGB电阻么????

网友:
发绿可能是缺色.对地打阻值要先取下75R的电阻测.可以先测下线路是不是通的.

网友:
打值正常接口的电阻二极没问题就加焊一下。

网友:
请问下三楼的,加焊哪啊???GPU么???

网友:
测后再动手。

网友:
bga可能会虚焊或者本身dac电路部分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