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EFORCE6100SM-M主板上3600+CPU点不亮,上3200+就可以点亮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精英GEFORCE6100SM-M主板上3600+CPU点不亮,上3200+就可以点亮的问题?这个主板是精英给方正代工的主板,原来用的是3600+的CPU,CPU是好的。换过3200+的CPU主板就能正常的工作。不知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好的,谢谢你我去下载一份试一下。

网友:
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故障。我到精英官网下的最新版的。

网友:
你在重新找个好的3600测试下呢,看看是不是CPU不太稳定之类的问题。AMDcpu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上3600的CPU 用力压着CPU开机 如果有显示了就加焊CPU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厉害,加焊CPU?

网友:
加焊大芯片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桥虚焊,那就是cpu-VID组合有毛病,识别不到3600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主板支持此U的话

    先刷一个BIOS试试,刷了还不行的话一般是桥空焊了

网友:
桥空焊  你可以先打下CPU假负载的AD线阻值来确认
剩下的就是加焊了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AMD3600好象是双核的!!AMD3200应该是单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