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硬盘怪屏,怎样修复?

楼主(2010-09-30):
客户机器:联想家悦。希捷 Barracuda 7200.9
160G
,出厂日期:07年一月.能开机引导画面卡这里不动,换硬盘好,硬盘装其他机还是这样,mhdd检测无坏道,能分区,hd tune下显示寻道错误率不好,装系统还是这样,请教大侠们。看这种情况能简单解决吗,不行就当个移动硬盘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后来重新分区,格式化就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30613

网友:
硬盘电路板问题,传输数据有错误。作别的用也是不行的。

网友:
问题太严重啦,赶紧换。修好了也不好用

网友:
显卡和主板没问题么?

网友:
显卡和主板 是好的。重新分区也不行,挂机器上当从盘能存东西。在没有学会解决前,当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