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屏坏了吗,只有显示半个屏幕!!!

楼主(2010-09-30):
有两个同型号的液晶是20寸DELL的宽屏显示器,屏型号是LM201W01      ,网上买了两个乐华NTA91B的驱动板,出厂带有22寸宽屏液晶程序,用通用高压条点屏,只有上半面有图像,下半面没有图像,不能满屏!!!见图片!!!!两个屏一样的情况,换过驱动板也一样!!!后来网上找了屏程序是论坛的一个朋友上传的,见附件!!在这感谢位朋友,刷进去后还是只有上半面有图像,下半面没有图像,不能满屏!!!我看了屏线好像是双八位的线,是十对线,但是程序是单八位的,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不对?还是屏本身坏了??????????有程序的朋友请上传一份谢谢!!!屏型号是LM201W01      (附件中的程序是刷进去后半个图像)

网友:
换一个程序试试,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屏坏

不用换程序了    屏下 拖影是不    音乐能看到图形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屏坏了,我已遇到过这种现象,当是我有两台屏是一样大的,我换了驱动板不好,就直接把另一台的屏换过来试就好了

网友:
确定疑排线无问题  试着加焊屏IC

网友:
屏坏了换过一块屏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你最好是把在你没有换件之前,原有什么故障给大家说出来

网友:
屏坏,我有台也是这样的,留着试机用

网友:
屏的问题 你原来那个程序看上去就应该是双8的啊

网友:
不知道这种屏坏的问题有哪位高手可以修好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不大,还应是排线或程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大些

网友:
我有个程序你试下   不知道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