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专用芯片。

楼主(2010-09-30):
型号。ms 7267 VER  2.2       945G       N1996    专用芯片型号为:MS-7G  6B45GCRB      此板可以开机但是没有复位,CPU   北桥     南桥均没有电压。mis专用芯片没有发出对MOS管的控制电压。所以求一下这个芯片的PDF  或者别的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最好是PDF   。

网友:
哪你换一个看看  ,  V星的专用芯片 容易坏  是ms-5  还是ms-6啊?

网友:
没有MS-7G,只有MS-7的

网友:
这是MS-7G,应该与MS-7没有太大差别吧!

网友:
MS-7和MS-7G可以通用,MS-7G是无铅版本  MS-7是有铅版本,淘宝有卖几元一个。

网友:
呵呵!楼上没搞清楚,是MIS还M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