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灯丝电压低

楼主(2010-09-30):
多次修到冠捷代工的显示器,电压都正常,就是灯丝电压低,为4V左右,换灯丝供电的电容整流二极管,都无效,把负载都断开,电压回到6V左右,只接CPU供电时,变为5V左右,碰见很多这种机器了,今天又碰到了,为联想LXH-GJ769F4,板号写着CMPC-B733-1,715A1048-3-S3  REV:C,生产日期为2005年2月17日,以前还有多个,具体型号忘记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光只是 灯丝电压低的问题
其他电压应该也是有问题
起振了吗 ~

有高压吗
??

网友:
其他组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其他电压都正常,CPU都不工作,难道大家没有碰见这种问题吗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的话,可能是6V电压的负载过重,或有短路,还是一种情况是CPU不工作,不能输出正常开关电压,开关管三极管不完全导通,造成6V灯丝电压明显偏低,有可能达不到正常值

网友:
其它电压都正常  如果这路电容都换过了 那只有灯丝电压低是很奇怪的,,

你可以暂时不管这里的电压,去查其它的故障,,,

网友:
我现在想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吗,那能是哪里呢
??、是行电路不工作就这样吗?不同步好像有可能,不过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6楼看法,开关电源的设计不同,稳压控制电路不同,有的机器要行工作后,各路输出才完全正常。
如果灯丝电压这路没有过流,你这个就属于这种电路。
你在+B接个40W的灯泡试下,灯丝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已解决,老板把显示器收下了,我今天抽出时间修了一下,灯丝供电给别的地方供电不少啊,只能断路试试了,断到一路转给尾板供电的5v时,电压回升,打开尾板,发现末视放芯片有腐蚀的地方,清洗后,测量灯丝电压正常,加信号后,正常。哦天啊,简直不可思议,以前修的可是把所有的地方断开都没有回升啊,还好修好了,又碰见了唯冠代工的方正KH770-KG的显示器,电源灯长亮,按键反复按不起作用,不开机,CPU供电正常,因没有资料,无奈只能让他在那里躺着了,维修方向在哪里?CPU本体,ROM,还是高压包???高手们,帮帮忙啊,指点迷津

网友:
还碰见飞利浦的107S66是不开机啊,电压大幅降低,像是进入节能模式,把可控硅摘了,有电压了,可是不亮,电源灯也不亮,看样子有可能是CPU没有正常工作,是在节能模式?还是保护了?还是CPU或软体坏了?头疼啊,资料奇缺,板子还很垃圾,无语了.

网友:
OK方正的修好了,是很新的机器,应该不会有什么大故障,既然cpu不工作,就先查工作条件,只能先查供电,时钟复位,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复位脚,那就先不查了,这部分出故障的几率还是比较少的,那就量工作后的I2C线吧,测其与行场芯片tda9118的总线接口,一个脚才0.2伏,那就顺线路查吧,并接的电容去掉,还是打值低,在断到cpu的电阻时,回复正常不短了,细看两根总线的串接电阻引脚正好并排在地线上方,冠捷曾经有批机器因引脚过长,导致不工作,看来唯冠的也是了,细看地线处有不容易看见的划痕,应该就是这样了,剪短引脚后,上电试机,高压已有,工作正常,至此修复。

网友:
FH770-KG没过保呀。42个月的。

网友:
客户要修,我也想挣钱啊,估计保修太耽误事了,所以就找过来修了,那么新的机器,当时真有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已解决是CPU的供电有问题,用7805代替解决了,这次是另外一个机器,机芯是一样的

网友(2010-11-01):
三星的CPU供电的小7805也容易坏,一般用金属散热片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