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R58F/B高端本本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曾在有的GHOST下格式化正常,也有的GHOST认不到硬盘
曾在GHSOT下一键恢复系统到C盘,不可安装,曾在PE下可进行恢复的操作,但两次未成功。在进度条2%时一直停止响应,强制关机才可。
现问题,进PE系统都很慢,需要5-10分钟,找开我的电脑,需5分以上才显示磁盘出来。
我一直怀疑硬盘有坏,不知猜的正不正确。请高手解答。

网友:
别用GHOST,在DOS下分区,装WIN7系统吧

网友:
怀疑硬盘有坏,用MHDD软件检测一下啊

网友:
硬盘应该坏了

网友:
进PE系统后chkdsk c: /f 捡查一下

网友:
MHDD下磁盘就清楚了。。

网友:
硬盘没得问题,跟PQ有关系。问题解决了。
只是装上WIN7启动要约两分钟。哎,将就着用了。

网友:
进PE各硬盘有什么关系呢,多数是主板喽!

网友(2013-08-25):
PQ分区各种毛病  要么HD4快速分区 要么DISKGEN分区 绝对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