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一下C。945GC V2。5适合DDR2维修么?

楼主(2010-09-30):
七彩虹的
C。945GC V2。5
我试了下带一2G坏条,烧了两个芯片的,用1G母条带的,过不了内存,没试过用256的带
跟V星945GCM5 V2 一样的北桥,不知好用不

网友:
这个你只有自己测试了 别人帮不到你

网友:
呵呵,事实证明这板不能修内存,它默认会开上双通道,检测到坏内存就卡在内存上过不了,一条好的1G的带上坏内存,屏幕猛花死机,哈哈

网友:
行不通呀,换独立的吧

网友:
集成板是共想内存的,显存有问题当然花了,就算不当机,那么花你什么都看不清楚也没办操作,装块独立显卡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