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扩展名为.BFR的BIOS文件用什么程序刷

楼主(2010-09-30):
我的映泰P4TGV-R  7 .1 主板从驱动之家下载BIOS文件Tgv0903.bfr不知道用哪个程序刷,那位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能开机,就看看它是用awd的还是ami的bios,然后用相关工具刷
如果不能开机,用编程器在选bios文件时选所有文件后,找到此文件刷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