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优派N1900W,不通电(现在是通电带不起负载,一接驱动板就一亮一灭)

楼主(2010-09-30):
雷击机器。拆机,保险、桥堆、开关管完好,次极无电压输出。电源芯片是LD7575,用203D6代后,烧了开关管保险,之后再找了个LD7575换上后,12V只有0点2伏,5V的几乎为0。后把桥堆、光耦、AP431(用TL431换)换了电压还是上不去,LD7575的第六脚在18-20V间跳变。没思路了,盼望大侠现身。。。。。。。。。

经查,是次级12V的一只二级管短路,更换后12V,5V出来了,但是一接负载电压就会跳变,屏和电源指示灯也跟着一亮一灭,不接驱动板电压很稳定,已排除按键问题。7575的第六脚电压也是在7-12伏间跳变。更换了光耦,开关管,LD7575,TL431,0.57电阻,结果还是一亮一灭,,,,,,,

拆掉电源变压器后,7575的六脚稳定的输出13V
把次极通向高压板的5V断开电压就不跳变了,但是当我外接高压条时,灯管还是一闪一闪,断开12V电感,5V在2-3.8V跳变。也曾把LD7575第一脚的电阻107K改为82K,但是改完后无电压输出。

换了个新的电源板就可以了,测新板上的5V也是只有4.9V。

网友:
7575的电源,有时电源管是好的,而7575却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二个7575,开关管2645也换了二个,就是不行,次级12V只有0点2,5V几乎为0

网友:
LD7575的第六脚在18-20V间跳变,说明电路在工作,查一下MOS管S极接地是否电阻变大?次极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过流保护脚跟6脚相连的元件有没坏的。

网友:
开关管烧了,一只对地电阻没事的吧,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查下小瓷片电容等等。保险管都没击坏,应该修好问题不大,我上次碰到一个开关变压器短路,拆来来扎间被雷击穿,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查,是次级12V的一只二级管短路,更换后12V,5V出来了,但是一负载电压就会跳变,屏和电源指示灯也跟着一亮一灭,不接驱动板电压很稳定,以排除按键问题。更换了光耦,开关管,LD7575,TL431,结果不变。。。。
谢谢回复

网友:
换的二级管要快速整流二极管,不要用普通的

网友:
大电容也不要排除哦··

网友:
楼主: 也有可能是  变压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三极管一样的双二极管中的一个击穿了,我换是多别的电源板上拆过去的,有换过二个,可以排除是二极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怀疑,可是没有变压器来换

网友:
现在这现在可能是负载加重引起的电压下降,分别断12V,5V负载试试,一组一组断,分别试,到低是那路出问题,然后再查

也可以测测各电流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开5V的双二极管时,12V电压在13-15跳变,断开12V双二极管时,5V电压在2-3V跳变,,LD7575六脚的电压都是在13-20V间循环跳变。5V双二极管有换过。5V是太低了,但是不知道是次级有问题还是变压器以前的有问题,找不到一样的变压器来换

网友:
查一下LD7575六脚到辅助绕组的二极管,电阻,点容.还有第二脚的电容.
次级431取样电路上有保护的稳压二极管吗?如果有也查一下.

网友:
看一下你的LD7575  1脚是不是只接了一个电容;是的话去掉这个电容上个100K电阻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脚没有电容,只有一个107K的电阻

网友:
等待大侠指导。。。。

网友:
修得这么复杂,不如换块电源板,反正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二极管换过,50V10UF的电容换过,与431相连的稳压二极管也换过,300V电容也换了,第二脚出来直接连光耦,无果,无果,快要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带电视功能的,原装板最少也要120

网友:
把到功放和高压的负载全部断开(不能断开二极管,断开输出),把板清洗一下,再测5V到驱动板的电流,报上来.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单独更换电源部份即可,找个小点的塞进去即可,呵呵。先把电源部份全拿掉,再塞。不是我抬杠,这么做节约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带电视功能的,空间太小,放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还是电源板的问题,不接负载时,5V电压只有4。9V,12V的已有12。6V了,我把12V断开,把5V后面的电感断开电压只有10V左右,我把一好板按同样的方法测得的是16V左右,所以我在想是不是5V不足引起电压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是没有水平  换成本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主都修成这样了,要疯了,呵呵。
时间成本才是最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把光耦的3 4脚用导线连接起来,看看跳变吗?

网友(点评):
这样芯片还工作吗?

网友:
换掉开关管S极电阻和LD7575第二脚102(1NF)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意思是让他看看故障在变压器的那一侧。缩小后在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现在怎么赚钱 怎么修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I:
短路光耦3.4脚,这时COMP电压为0,芯片被强制关闭,不工作.

网友:
是啊 先换个电源板 收钱 此板留下慢慢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E:

s极0。57的电阻换过,第二脚直接连光耦的第一脚,没有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把变压器拆下来,拆下时测得7575的第六脚电原是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把变压器拆下来,测得7575的第六脚电压是8脚过来的.
查下次级半桥上并的电阻和电容.雷击过的有可能会坏.
雷击过的板一定要清洗.

网友:
我在深圳,如果方便可以帮你修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也是换了以后一闪一闪的。后来没头绪在网上查查,发现一个说法跟上面说的一样,把那个电阻换掉,就可以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阻阻值都正常,所谓的清洗是怎么洗,又没有烧焦的地方,是不是用酒精涮一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在厦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主要是电容,怕漏电.用洗板水,酒精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应该是你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跳变最好把高压板的保险断开。我修过高压板有问题照成跳变。最后换了个通用的上去就好了。。。。。。修了一天。

网友:
你用外接供电看一下到底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断开高压板电路,看电压还跳变吗?断开如果能好就加个高压条得了。12V坏了有可能烧坏后面的高压线路。

网友:
输出电压跳变肯定是电源IC处于间歇震荡状态,IC处于保护状态,一般修到此类故障可以先排除是负载短路还是电源本身问题,负载一般重点检查肖特基二极管、高压部分的MOS管、断开与驱动板的连线。排除负载问题后还保护的话 也很好修,液晶电源部分大都元件不多,多仔细查查一般都能搞定。变压器坏的很少,只有千分之一的几率。

网友:
期待楼主是怎么解决此种问题的,好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J:

换了个新的电源板就可以了,把次极通向高压板的5V断开电压就不跳变了,但是当我外接高压条时,灯管还是一闪一闪

网友:
我看你修机器就是换芯片,换管子,你可以看看开关管的源极栅极相连的电阻有没有开路的,这是重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可以说的半路出家,对电路的接触也只有一年时间,理论水平相当欠缺。只能依靠经验更换配件,GS间的0。57的电阻换过,还有一个是820奥的电阻,在线测得也正常。在高压部分断开5V,12V正常不跳变,但是断开12V后,5V只有2-3V还会跳变,是5V出问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换过

网友:
搂主折腾了快一周了,还没弄好?好象电源板都换了?断开高压部份,单独接逻辑部份,再单独换上通用高压条测试一下吧。如正常,那你这机器就是高压部份的问题,干脆连高压一块换了吧,实战派维修思路就是这么干的。不讲理论。

怪我没看清,高压条换过了?那灯管为什么不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下 电源输出的纹波大不大!滤波电容损坏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或者在电源板输出端接假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同时外接高压板和灯管测的,也是一闪一闪,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M:
没有示波器,大电容也换过了,主要是带不起负载,一接驱动板电压就跳变。

网友:
整半天是驱动板啊。

网友:
我有遇到这个故障,是不是工作电压在跳动。这种情况。要先初级绕组中二极管接个电解电容,要换掉,不管是否坏,那个电解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还没好?
把坏过整流管的那组电压的电解换掉,靠近整流管(电感前面)用低内阻的.S极电阻改成 0.47

网友:
同意楼上,时间上,可能省了三分之二出来,省出多修两台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N:

你说的是小小的50V10UF的吗,机器拿走了,没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

网友:
正常情况下我们这是直接更换电源板,以后有空再修。

网友:
刚开始有可能只是7575坏了 或者附近的小家伙坏了  你没用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