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大短路,急!!!有图

楼主(2010-09-30):
如图。测量PQ39的D极与PQ38S极短路,拆PC28,PR23后,在测量还是短路?不知在查那里了/?朋友们帮一下???,PQ39的S,G极和PQ38的D,G不短路,

ACER 3270 ZR1 GUANTA.pdf

网友:
大短路小维修,那里烫手先拆哪里!

网友:
没有烫手的地方,哥帮一下吧?

网友:
电感PL14对地为0,PL8对地也只有28欧

网友:
明明测量电感对地为0。为什么电源上的电流没有被拉低

网友:
你还要别人下个图再帮你啊

网友:
不是那个意思,我付图片,怎么付不上啊

网友:
我测量到PL14电感对地为0,然后可调电源调3。3伏烧电感,我是把电感挑起,短路那烧,用手摸显卡烫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电击法,让它烧!

网友:
PU9有问题吗  再看看PQ35  PQ36   PD1  和8743 这种问题好修 把怀疑元件取下来再测电感阻值 先看看PL14旁边的PQ1 PQ2 PQ3

网友:
楼上朋友都测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所说的短路是VIN大短路,没有修过这种短路?请方法?

网友(点评):
VIN电压短路。可以用电击,先调低电压烧,慢慢调高烧。直到有地方发烫。一般的都能烧出来。除了PCB短路难烧。

网友:
谁手中有这种板子,帮我测量一下PL8电感上的阻值是多少,我的是28欧,不知正常吗?PL14电感上的对地阻值为6欧,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点评):
6欧如果是显卡上的供电是正常的,28欧如果是北桥或者南桥1.几伏供电也是正常的,如果是3V.5V供电的话这两个阻值都不正常!

网友:
PCB是:DAOZR1MB6E0 REV:E

网友:
全部偏低,有短路,断开各路电感负载一边的JP接点,有的析没有,再测还短不?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很盲目啊,楼主慢慢修吧!

网友:
谢谢楼上有朋友吗?特别感谢“无此账号”,最后是电源管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