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8V9-RL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0-09-30):
两块梅捷A8V9-RL全板无电压,包括CPU,内存,桥供电等均没有,用83304G换83304D,仍然无电压,不知道这板有什么通病没有

网友:
先换个电源,在测下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正常后在测CPU核心电压。

网友:
电源坏了吧。。待机下有电压吗?

网友:
看下12V正常不一般是供电没有到位

网友:
查一下内存电压 北桥电压

网友:
什么叫做全板无电压?先看看3.3v5v和12v有没有,有的话就先修内存核心修好了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内存供电正常之后才会有后面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跑了线路,内存供电受控于83304,但83304没有提供电压,我把板子上桥供电,内存供电的MOS管全换了,电压还是起不来,这块板的IO是F71806,插上检测卡的现象为无复位,万用表测量表现为关键点电压均为0V,不知道还有什么影响这个电压,83304的工作流程、工作条件有哪些?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83304PDF,里面有这个芯片的时序

网友:
我查了83304周边元件,发现这一个元件值得怀疑,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元件,网上也查不到,这个元件左下角那只角有2。5V电压,其它四只角都没有电压

网友:
你也不提供相关的PDF 还得让 想回答你问题的人 自己搜索?!

网友:
我们怎么知道哦 PDF有不  找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检测卡没复位,试问电压都没有,哪来的复位。首先得所有电压正常后,才会有时钟,时钟正常后才会有复位。你说的全板无电压,到底主机有没有触发呢?没触发当然不会出任何的电压了,除了5VSB

网友: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能触发才说没电压,不能触发我知道关键点电压是没有的

网友:
我有碰到过全板电压不正常的,一般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全板没电压,不太可能吧,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哦 或者是电源啊   ,呵呵   。你测试了没有哦  ,你说的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没有电压,绝对不可能

网友:
那有没自动加电吗,能关机吗,我上次好像也是梅捷的换个IO搞定了,U桥内存都没有供电

网友(2010-11-09):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内存供电正常之后才会有后面的电压

网友:
IO的问题吗?要把NB 只有这样了

网友:
这个是83301的,ATX座测了吗!看看有没有VCC主供电啊!有了还得看PG信号吧?SS....

网友:
你先看待机的5VSB电压有没有,看有没有满足开机的条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