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检修

楼主(2010-09-30):
今天接到用户的一块845的主板,对地打了一下主板ATX插排第九针,阻值很低,只有73欧多,接下来不知道怎么维修,请高手指教,小弟初来不知·!

网友:
肯定有短路,检修元件

网友:
从第九跑线路啊,一看你就是新手,你跑一下线路就知道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不上电吗?

网友:
动不动就是跑线路,听到这个字头疼

网友:
找电路图    !!!

网友:
一般12V 对地阻值200欧以上,5V和SB5V,阻值80欧以上,—5V和—12V对地阻值200欧以上。9脚的SB5V阻值。偏低。跑一下线路看看。元件是否损坏。
不触发维修流程
1测主板各点有无短路。
2测触发五个基本工作条件,(三端稳压管要输出待命3.3V,CMOS电池要有2.5V-3.3V,CMOS跳线帽要有2 .5v-5v电压,32。768KHZ晶振要起振,触发开关要有2.5v-5v或0.7-0.9V)
3测触发排针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
4测ATX14脚到IO。或南桥或防伪芯片的线路是否正常
5,根据信号交换,更换芯片。

网友(点评):
嗯 挺详细。。就是待机电路

网友:
这个是待机的元件有短路的  一般难侨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你说的第九针阻值偏低 那就是主板上3.3V电源脚。它是共开机部分的。有可能是IO或者是南桥短路了。没修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油,我也是刚刚接触主板的。。。

网友:
第九针是待机5V啊,兄弟

网友:
学习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
测测南桥周围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正常更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