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插电就启动,但不能开机,求救! - 主板维修论坛 - 中...

楼主(2010-09-30):
一块精英945的主板,,主板就出问题了,现在一通电主板就加电,但不能启动,也不报警,用测试卡测试主板不读CPU,也不读BIOS,主板上未发现有烧痕、爆电容。请问这种问题

网友:
话说我也是精英945的主板!!  看看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IO是否发烫。。。。。。。。。。。。。。。

网友:
会造成这样现象的情况的可多了。还是在仔细查查吧

网友:
南桥不短。。。。。IO  也不烫。。。

网友:
自己上电能不能正常关机。不能关机时测下是哪些元件或IC拉低ATX14脚的,在查此元件或IC的工作条件,条件正常就换此元件或IC。能正常关机时先测各个核心的电压是否正常。在按修板的流程修,

网友:
快速修一下。就先换IO芯片。

网友:
你的题目没有说清,  供电时钟  复位  你一个都没测谁也无法判断出来

网友:
先看能不能关机了。断电后不能触发,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先查开机排针有无3.3V电压了,若没就跑线路了。大致思路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好好查查吧  觉得LZ没有完全查完板子吧?先不要去想其他的 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一步步来吧

网友:
直接换个I/O

网友:
刚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换个电源试试,有时候电源供电不足也会这样的

网友:
经验啊 大哥

网友:
一般是PS-ON信号线有问题,一般I/O坏了

网友:
通常直接通电主板 大多数都是I/O问题

网友:
很多板子都会自动触发,比如V星的...富士康的....dell....联想等品牌机的都会...短接触发排针一会看能不能关机,能关证明触发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的话修触发吧...

网友:
你先把CPU供电搞定了再说

如果正常,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上电,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修开机电路
如果能关机,查主板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