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6个时钟不一致

楼主(2010-09-30):
上478的板子,DDR1的内存,不过内存,极个别的时候也能过,内存的供电电压,2.74V,参考电压1.37V,上内存后很正常了,2。50V  1.25V,就是6条时钟不一致,3个  1.48V  3个 1.27V,这6个时钟为什么不一致呢,是不是时钟不一致导致的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还算正常,清空下COMS,压压北桥,再试试

网友:
时钟应该是没问题. 看下北桥或BIOS

网友:
如果各个测试点正常  过不了,最大的可能行空焊  打内存的AD线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
AGP 下方电容接触北桥 那端 AD线    阻值偏大 或无穷大 空焊  重新加焊  偏小轻微短路换北桥!  特别NF的桥  多数空焊,  SIS的桥  多数刷BIOS

网友:
这个板子是VIA的芯片组,在上假负载的情况下,北桥热点,但不是很热的情况,感觉比正常的情况热点。

网友:
478的U,VIA的芯片。不过内存有可能是NB虚焊了!~先看看内存到北桥的小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空焊的几率还是高些``

网友:
这情况下、写个BIOS试试。。。

网友:
测试AD阻止没问题情况下,加焊吧  再不行的话就是空焊了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