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不上电!

楼主(2010-09-30):
手上有一块MS—7244 1.0的主板。不上电!

先是被雷打坏了网卡!打网卡吹了,上独网用了1年!后来显卡坏了!换显卡后用了几天就开不了机了!

维修过程:
1,先查PCI14脚没短,通电有电压。(桥还是没烧,最怕就这个)
2,点开机键不上电,测有5V电压,有跳变。
3,跑线到桥里面去了。
4,在跑了ATX的绿线到了IT8282M。
5,然后网上查了资料,发现5脚是桥过来开机的(底电平开机)
6,通电短接开机键,8282 的5脚由高电平变底电平,而9脚还是高电平。
     应该就是IT8282M坏了。

现在手上没有费板,有没有配件,要去网上买,所以大家帮我确定一下是不是100%就是8282坏了。好去网上买!呵呵!

网友:
这个有图纸你找个看看

网友:
搞修理的有件换是最好的,要是没件修理没时展!

网友:
这芯片容易坏平时应该多备些

网友:
师傅你杂没买一大批呢,我准备买一批放在店里,总要用到。

网友:
小弟刚开业!
我去网上买一批备在店里!

网友:
强行上电看看正常不?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82 的5脚由高电平变底电平,而9脚还是高电平
这个芯片坏了,换掉就OK了

网友:
我去网上淘一个!要等几天!好了给你们消息!

修好了!谢谢大家!换了一个8282

网友:
8282芯片很容易坏的,换了就ok了

网友(2010-11-10):
我现在 也有一块  这样的主板   能触发  内存供电  桥供电都正常   无CPU核心供电 无VTT供电
  CPU供电管  无短路现象  换过电压IC 6566  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