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一个分区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昨天一个客户来到店上,说c盘小了,想在不格C盘的情况下,把逻辑分区中的空间扩充到C盘来,前提是不动C盘数据,当时我告诉她不能,不过当她走后,我在想,这在mac系统下是能做到的,但是在xp下,我还真没做过,不过理论上自己认为是不行的,不知是否真的不行,希望各位师兄指点。

网友:
用PQ就可以,最好在DOS下使用,速度会快些

网友:
分区工具就可以实现了 啊。可惜了啊··呵呵·····

网友:
还有就是没技术性的方法

先备份~~分好区后还原就OK了

网友:
下载Acronis Disk Director汉化版就可以了,如果汉化版不行的,那就用英文原版的,数据无价,你搞的时候先备份。

网友:
用PQ好用啊,进PQ后点C盘右键第一项就是调整分区大小,不过你要扩大C盘就要先把相邻的盘缩小再操作,这不会损坏数据。

网友:
分区工具可以达到,但最好做个备份,我以前做的时候结果搞到一半,死机了.再开机,晕,狂晕,分区没有了,

网友:
其实这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貌似有风险

网友:
魔术分区软件可以,最好先备份数据

网友:
可以分区,象PQ等都可以的,系统盘上一般都有这些分区工具

网友:
很多工具软件可以实现,做好数据备份很重要

网友:
很多硬盘分区软件都可以的,不过要先备份盘里的资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2011-05-04):
有很多分区软件可以直接从C盘分出多余空间的啊

网友:
建议用pq,对付这种问题很有用的,自己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PQ可以,分之前最好备份,不然不小心分崩溃了,客户要和你急

网友:
安全方法就得像‘MAO’说的那样。先把C盘备份到移动硬盘中,或别的硬盘。然后DM。然后还原回去

网友:
好几个软件都可以实现 但有风险 最好是备份数据先

网友:
大硬盘pq就不好用了。

网友:
硬盘pq就不好用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9173-1-1.html

网友:
做好数据备份很重要

网友:
GHOST系统碟里边有PQ分区软件,可以搞,但一定要小心使用,最好先找个盘练练试试。

网友:
先备份C盘和D盘上的数据,再采用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