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天运 M142S进系统后有时会突然断电。

楼主(2010-09-30):
神州 天运 M142S进系统后有时会突然断电,有时又不会断电,近排老是碰到断电的机器!
断电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神州的机子散热不好,有时睡觉前放在被上玩,一会儿就死机了!!!!!!!!!!!!!!!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现在有时在开机后还未进系统就断电了,郁闷呐,有那位老师可以指教下?

网友:
显示时候掉电一般温控电路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
有是进系统掉电,有时LOGO就掉电,可以看看是否供电不良。还有散热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查查是不是散热问题 。

网友:
你用的是可调电源测的吧》如果是的话最好换一个适配器。以前我所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