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大侠帮忙,显示器开机自动掉电......

楼主(2010-09-30):
hp17液晶显示器,开机十几秒自动掉电(能显示正常画面),过一会有自己加电接着又掉电,请问?

网友:
是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感谢两位大侠,怎样确定按键有问题 ?

网友:
让你换你就换,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按键漏电所致,最好是把所有的按键都给换了

网友:
换吧,只有换上先试试呀

网友:
爱死你们了,还真的是按键坏了,不过到现在还不知道是那个按键有问题,全换了,呵呵!

网友:
可以拆下来   测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谢谢高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