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10-09-30):
   上午接了块主板  各项都正常  内存不过 上假负载发现内存无时钟  还不是全都没有 只有2组没有 我的假负载上面是3组时钟  这块板子的时钟是集成了 桥也是集成的  桥加焊后毛病仍在 没啥思路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  在线等!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你先把芯片组报上来,然后打二极体,跑线呀,的确是3组时钟到北桥,没断线就空焊了呀,加焊不行就换,你如果不想换就找看看有没类似的坏板,把BGA拿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NV的桥吧测不到时钟的。内存工作的几个供电你都测多少V?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上内存别上假负载量下时钟正常不`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就再从左一下。

网友:
amd的话换个cpu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主板 内存时钟是CPU给的  6个时钟只能测到三个,每一组里面有一个时钟是测不到电压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串了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