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 m2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0-09-30):
p4m266a m2主板内存不过是不是内存问题 找不到这种BIOS刷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换过不就知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   换个试下

网友:
你有没有查过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上去就刷BIOS  要按照思路来修

网友:
小厂东西,不好找。

网友:
不知道你是找不到,还是你没找,就是这论坛上面人家就发过BIOS,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搜索下呢,今天我修了一块主板,内存旁边电容爆了,换了后不过内存,刷了BIOS就OK了(各电压正常)
这是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6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