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偏低经验分享

楼主(2010-09-30):
         今天接了一块板  复位偏低 一看IO+南桥的复位形式,心想肯定跟IO有关,爽快的跟客户说修好要50块钱,接下来 测量  CPU复位正常, 主复位偏低才1.多 V CPU复位是  南桥给北桥转换给CPU的 证明桥无问题,应该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大多是IO,换了IO还是不行,后来查图IO 复位脚电压正常,这回郁闷了。 这回得追线路了  , 从复位开关追 到一个排容,  排容也连接到IO,结果换了排容好了, 想了一下复位是可以并联或串联   排容的轻微短路拉低了  主复位电压。 走了好多弯路  给大家分享了。 如果大家要修到  先打下阻值 偏小有短路,偏大可能空焊 开路, 先排除些 滤波电容 排容  在考虑大的,比较省时间!

网友:
电容的故障是不好查,直接测量怕不准,拆下又太麻烦!!!!!!!!!!!!!!!!!!!!!!!!!

网友:
谢谢,以后有主板维修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见到复位被拉低的用断线法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