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时钟电压

楼主(2010-09-30):
一AN2nf52m-c主板,CPU,PCI,PCI-E无时钟电压,此主板无时钟芯片,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指点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难道时钟芯片也集成了,不可能吧,楼主来张图片吧!!!!!!!!!!!!!!!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NF 芯片  时钟芯片集成北桥,唯一的办法  加焊北桥, 换北桥,  不过要确定  南北桥供电正常,   内存  CPU     VTT  也可以打AD线,  内存到北桥的AD线  PCI-E到北桥的AD线南北桥AD线,    阻值偏大 加焊  偏小换桥

网友:
先查桥工作条件,如果满足,NV桥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桥,不行只换桥了。

网友:
这块板是啥桥啊``要是ATI或者NV的集成南北桥的直接加焊下吧

网友:
时钟集成在桥里面了,加焊桥吧。不行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供电正常  烤桥把

网友:
NF的桥是集成时钟芯片的

网友:
先检查供电和pg呀。。然后加焊桥吧

网友:
单桥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要上U才测得到时钟电压,
    上AMD U的主板如果板上找不到时钟IC的话,一般都集成到桥里面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AMD U的主板如果板上找不到时钟IC的话,一般都集成到桥里面去了)你指的是南桥还是北桥,请略微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肯定是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