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显卡 显示器绿灯亮 没有显示怎么修

楼主(2010-09-30):
8600GT显卡 显示器绿灯亮  没有显示怎么修。GPU加焊过了 清高手指点维修

网友:
不要盲目的加焊 先检查, 1  打对地阻值   显卡接口1-3脚是  3G色  阻值500欧左右偏小短路,偏大空焊,  还有13-14是  行场信号  15是 数据线,  在检测供电有无输出,晶振有无起振,  最后一不才  加焊

网友:
3G色   65   行场985

网友:
用DVI能显示就是GPU的D/A转换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是太好修不过要细心的去一步步慢慢的找问题所在我相信能找到,呵呵不过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一般不搞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块,直接换dvi让他用了

网友:
显卡容易坏掉的   对付此等显卡最好的办法就是购一个二手的给他一换!哦了  赚钱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