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

楼主(2010-09-30):
清理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源(型号:金河田ATX-S388  )散热片和外壳短路了烧了保险,换了保险以后再上电保险又直接烧掉了,请大侠指点什么地方坏了,怎么维修?

经过检查,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
打一下开关管对地有没短路,  连接保险的  元件有无短路  替换法,

网友:
检查整流桥,大电容,13007肯定有东西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去查一下。

网友:
开关管对地了

网友:
谢谢,整流桥KBL406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