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求解答

楼主(2010-09-30):
A8J的本子  插电  无电池状态下   充电灯显示充电     无开机电压  不开机

有时候突然就是好的  可以开机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检查供电接口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这跟电源有什么关系啊 都是用的可调电源

网友:
这样问也能问到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没有开机电压是哪个电压?
这款机器没有按开关之前TPS51020是不会输出3.3 5V的
LZ查一下+3VA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