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求救

楼主(2010-09-30):
接机,待机000 按开机键,001 在按开机键005 ,直接拆机,待机无3V 5V 按开机键有了3V 5V 无芯片组供电和CPU 供电 在线等
cpu
芯片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的来查呀看那个没出来就修。

网友:
有没有那短路啊,待机芯片看一下有没有问题了,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