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不触发

楼主(2010-09-30):
板号N211  NPB  VER:D
此板不触发,待机正常,开关键上有18V的电压,南桥,EC均起振,EC是PC87541V-VPC, 19脚LREST1#有3.3V, 34(VCC1)
,45(VCC2),123(VCC3),136(VCC4),157(VCC5),166(VCC6),95(AVCC)这些供电引脚均有3.3V电压,161脚EC-RTC也有3.3V,当按下开关后,EC的2脚PWRSW#有高低高的变化,但EC  168脚PM_PWRBTN#始终为高电平没变化,我把168脚挑起来也是没变化,EC换过故障依旧,不太清楚这个EC的工作时序,请高手指点一下在EC的2脚PWRSW#有高低高的变化后都有哪些信号工作,先谢谢了.用截图软件 截了个图想发上来呢,提示附件太大,没法上传.

网友:
你不发上来大家怎么帮你解决呢  这个东西就是天天修也记不住啊

网友:
除了16脚外其它供电引脚都有电压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还有bios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说,按下开关键之后,开关灯就一直一闪一闪的

网友:
PM_RSMRST#这个信号有没有,要有这个信号才能触发

网友:
RSMRST也要有个跳变,如果没有,把脚挑起来看有联系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的时候有3V,5V吗?

网友:
插上电源就有3v5v,那个16脚,触发前也有3V的。

网友:
适配器识别信号,ADAP-IN有送到EC吗,

网友:
看下BIOS,此机BIOS是参于触发的

网友:
查一下BIOS的波形正常不,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楼主确定那个16脚,触发前就有3V吗?我这个板子上没有R442所以电压就没法过来.

网友:
适配器识别信号,ADAP-IN有送到EC吗,不大明白你说的是哪里的识别信号?

网友:
是不是PM_RSMRST#这个信号有跳变之后,168脚PM_PWRBTN#才有跳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几乎是同时跳变,和给南桥的PWRBIN一起

网友:
一般待机就就要有,没有拆南桥

网友:
换 个 EC 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图纸有上电时序,刚看到,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再查查看吧,等有了结果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刚修复一台W66 ,重做显卡后机器无法开机,后加焊EC后OK,这个板估计通病就是这个EC虚了,而且这个板很软,所以各位修的时候一定要拿轻了,要不然板无法修复。

网友:
换个思路,顺着16脚一路追下去。看看到那里

网友:
EC周围有没有掉件啊,正常的话这种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大哥你好!我这里有一台W66,外接可以显示,屏不显。这也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就很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我这个机器修着修着就能触发了,灯也不闪了,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是哪的事,可能是有小件虚焊导致的,因为在维修过程中拆过几个小件到后来全焊上后就莫名基妙的能触发了,能触发了,但不自检,后来又仔细的看了看EC发现PC87541V-VPC的芯片上烧了个小黑点(一开始修的时候就关注过这个EC,当时也没看到这个小黑点,也不知道这个EC是什么时候烧的),这个EC是带程序的,找了几个换上不行,正在寻找一模一样的料板,等找到了再换上试试.

网友:
写一下BIOS。

网友:
87541的BIOS是直接连在此芯片上的,所以BIOS不良也会导致不触发的,所以最好先查一下BIOS,不行就换片EC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EC里有程序吗?

网友:
87541 没有程序的   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  坐下来想哈   在动手

网友:
谢谢你啊是我记错了,我以为这个EC是带程序的呢

网友:
楼上的各位大哥讲得都很正确,在下是新人,有些看不懂耶!

网友:
我换了2个EC修好的,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这Ec跟显卡比较容易坏的。应该是945 73的显卡的吧?顶星代工的。
前几天进了几片这种新板过来,400元都卖的差不多了。

网友:
你的灯是一闪一闪的 说明你有短路的嘛 你查查啊  有小短路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