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 AL_5521P上CPU无1.05V——0.9VSP发烫

楼主(2010-09-30):
      这机子是前两天客户拿来的,,,说是开机不显,,,我接到机子试了一下,不是客户说的开机不显,只是能触发而以,,跟客户说好了,,,修好150 元,同意,,我就开始拆机了,,,拆发现,ISL6228这个芯片控制的1.8
1.05V,对地阻值只有几欧, 1.8V的上MOS管烧坏了,拆下来量了一下 ,,还短,在拆下管,好了,1.8V不短了,在看105V11欧正常啊,,,1.05V是给显卡供电的,,,底是正常的,但是上管的G S导能为0了,,拆了ISL6228,可以了,现在只要找到ISL6228这个芯片可能就好了,,150元就到手了,,在电脑城找了一圈没有,,只在发网上发了,SF第二天就到了,,,SF还是可以的,那就一个字快,,,中间不说了,
   装上去,哈哈,可以了,,电压都出来了,,,,上U DDR,,
电流到了1.A就不动了,不对啊,,,量了一下,CPU核心出来了啊,不跑U,在量,1.05V没有了, 不小心模到了,RT9173,这是一个IC
产生0.9VSP电压的,,烫手啊 0.9V成了1.45V了,,拆下U从新上电,又可以啊,电压都正常啊,也全都出来了,为什么上U没有1.05V
RT9173
发烫,我又试了几次还是一样,
O.9V
成了1.45V了,,从那里入手呢,   先看看1.05发吧,上U不出电压,量了一下原来是1.05V的控制1.05V_EN没有发过来 这个信号正常为高电平3.3V       上了U,1.05V-EN就没有了,,, 0V 这个信号是从EC发来的,没事我也换了个EC,,不行,

0.9VSP
这个电压出来是有一个接点的,我断了量了一下,,,他自已产生的O.9V是正常的,1.45V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这个电压了量了,是从一个MOS管来过的, 但是别一边就不知道 了,因为我的这个图纸是跟机子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找到从那里来的,,, 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因为我不上CPU,他也是一样的,但是它到不了,0.9VSP,,,.难到它是经过CPU过去的,这我就想不通了,,CPU找不到一样的,,试了那多的CPU都不行,用别的CPU电压还出不全,只有3 5 1.8V 。其它 就没有了,   因为图纸不一样,我走了好多的弯路,但是它也有好多料可以对上的, 1.05V-EN这个信号跟据图纸上看,他是经过一门电路过来的,,               但实际是从EC发来的,
   这种问题我没有修到过,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过,
还有啊,那位有图纸的给兄弟传一个啊,,这个图我在基地图纸专区发个帖子,没有人回啊,
  小弟在这里,,,在求一下,,,
    在上一个我自己找的那个图纸,,,, ACER 4330 INTERNET

网友:
有电压窜过来了,是不是进过水,0.9V跟别的电压有对短可能!

网友:
机子没有进水,,,,我上面也写了,,,只有在上CPU时,1.45V才会流过来的,

网友:
老大没有图纸啊  不是很好搞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CPU  rest

网友(点评):
连起来写的CPURST#

网友:
不用了,,我查到什么坏了,,是CPU坏了,,,因为 我装上CPU   1.8V就跟0.9V就直接导通了,,还没有上电呢,所以CPU坏了,

网友(2012-07-12):
4540G的板号是LA-5521P,咋个图纸貌似还没出来,不过可以参考4736ZG LA-4495P的图纸,基本上是一个板型.

网友:
一开始没有考虑换个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