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按开机键无3.3V和5V然后扒掉电源公共点的电压降低

楼主(2010-09-30):
今天接了一台ACER  5570的机器,接上电源有3.3V和5V但按开机键之后就没有3.3V和5V了,过了一会插上电源又有3.3V和5V,在按开机键有没有了。而且没有短路,修了两天了,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当按一下开机键时没有3,3V和5V之后 扒掉电源公共点的电压从10几伏的电压慢慢的降到了0V,大约五分钟的过程,然后插上电源又有3.3V和5V了,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真是难修啊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没有短路,我都查了两天了

网友:
如后级没有直接短路,烧一下看看是否有发热元件
另外3.3和5V的BST端元件、输出端滤波电容等也要重点检查

网友:
那你看看你隔离电路的MOS管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隔离管直接断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