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4 PS2的接口只能插一个?

楼主(2010-09-30):
昂达A78G4集显 独显 的板子  PS2接口只能插一个  用集显2个都能用  一上独显 PS2只能用一个  2个一起插 一开机 到显卡检测这个画面就会自动重启  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个板子用独显的话  要刷BIOS过的?

网友:
换过显卡,键盘鼠标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算找对人了,呵呵  把鼠标键盘口的  排容拆掉就OK轻微短路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我不插独显 PS2接口就能用呢 这应该不是PS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东西  理论是说不清的,我修到过一个  插USB 鼠标键盘就不能用  去掉 排容就好了,  好多板就是这样子

网友:
现在是PS2一个不能用别的先不要管。测PS2的供电正常就拆排容不行就换IO最后就是桥。

网友: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PS2的供电,看看是不是两个一起插的时候就会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独显时测一下PS2的供电,供电正常就拆掉排容,拆掉不行刷BIOS,最后主是加焊桥了。AMD的桥空焊的也挺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山哥指点

网友:
先换块电源试一下,电源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