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

楼主(2010-09-30):
开机跑85亮,不能进CMOS,15秒自动掉电。单桥已经加热过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有谁搞过的没。

网友:
换cpu试下,看下座有没虚焊

网友:
USB的跳线冒出了问题

网友:
跳线冒我都跳过了啊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一片CPU风扇接口没插对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跑85能不能认到显卡?进 不了COMS应该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U座机会比较大

网友:
换单核CPU就好,经典问题   这种板华硕公司都没救!

网友:
熊辉,你修到过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US主板15秒关机的问题论坛里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重点查一下USB的供电与USB过流保护OC检测电路

网友:
看看 主板上 USB三针跳线帽  看看 是否掉了  补上 就好了

网友:
USB过流保护OC检测电路 怎么查啊

网友:
直接更坏北桥北桥数据短路

网友:
cpu供电不好也经常引起自动断电,也有一种是由温度控制集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