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上的4620的八角贴片场效应管

楼主(2010-09-30):
液晶高压板上的(4620)的八角贴片场效应管是个什么管子,用什么管子能代替?
上面是4620
下面是BV9H1Z

网友:
是场效应管,,,P+N的

网友:
常用的4606等

网友:
仔细看二楼的图。
只要分清原机用的是Nmos,还是Pmos,直接用3脚的Mos也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是是pn的复合场管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