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53内置喇叭和外接耳机都没声音,搞三天了,求助

楼主(2010-09-30):
接到一台明基S53的本本,接到此机时是开机久了会掉电,拆开后发现高温时风扇不转,追线发现5V来自一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没有主供电,直接从边上的公共点接出19V到上面,开机后风扇正常了,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进到系统后开始出现杂音(也有系统声音),只好断开19V,直接从5V相连过来5V脚上让风扇常转,开机后鸦雀无声,更不幸的事降临了,找到电路图,看了下运算放大器供电脚相连的12V线路,发现到了一MOS管,MOS管控制来自一小三极管,三极管控制极电压跑不出来,看电路图追线发现到IO的中途断线了,飞线后,12V出来了,但声音还是没出来。。中间有个疑点,我当时直接把12V飞了一根到运算放大器供电上,声卡芯片边上的一颗NJM2199的14脚小IC发出滋滋声,待机也从0.01升到0.04,把线断开又没声了,待机也正常了,该板子的声卡非常难找,网上都买不到一样的,所以请教大家有没有可以待用的呢,给点意见,谢谢   声卡型号CONEXANT 20551-27P2   附图纸

附图纸: BENQ JOYBOOK S52

网友:
看下引脚定义是否是97的,用97的芯片代上去啊

网友:
对啊,查看该芯片的PDF引脚定义,再与常见的AC97声卡芯片对比看看,相同的就代换吧。

网友:
我前几天也接到一个方正S210的机器,声卡芯片都换过了,还不行,在驱动精灵里显示是  intel 82801hb 在网上下了驱动装上,还是不行

网友:
接个外接USB 10元声卡

网友:
AC97不共用,而且我连CONEXANT 20551-227的更换了也不行,,该机只有两个USB口,插上USB的声卡后边上的USB口连鼠标的插不进去了,加上客户原先又是好的,请教各路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查查时钟什么的,现在能认到声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