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开机

楼主(2010-09-30):
一台IBM T43的本本,可以加点但是不显示,电流可以跑到1.10A左右,拆机后,发现待机的时候该出的供电都出了,也很正常,可是一按开关后,跟内存供电的VCC1R8M这个供电就消失了,1脚的TON,6脚的REF,7脚的REFIN都一起消失了,如果在把电源拔了等一会在插,那个1.8V又会有,但是一开机就消失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把电容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把1.8V供电的电容给换了吗,可是我都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待机就有电压,开机就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1.8V电容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