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保存时间和设置

楼主(2010-09-30):
     主板不能保存时间和设置,已经用新的电池,还是一样,加焊了电池接口,还是不行,求救!!!!!!!!!

网友:
查下CMOS电路中是否有电容漏电,还有电池座,二极管

网友:
查CMOS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
南桥坏也不能保存时间的,,,

网友:
怎么这样的问题,大家都不考虑32.768的么?我就修到过好几片。

网友(点评):
同道中人 我也遇到过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噻

网友:
我跑COMS电路最熟悉了,你也跑跑吧,能找到问题的,还有可能是软件故障,弄那个360时间保护器来看看。

网友:
查一下32。768晶振有没有起震,再看看COM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晶振没有工作不是南桥没有办法工作吗

网友:
看看电池与电池座的接触。有的主板取下电池后座子就松了 时好时坏的。我碰见过几次都是在电池正极垫个导体就好了

网友:
我遇过BIOS异常而导致无法储存的

网友:
有可能是32.768KHZ晶振性能不良所致

网友:
1.  查32.768晶体    2.电池     3.查CMOS电路   4.南桥不良

网友:
你换晶振试试``一般板用久了晶振老化就会偏频了``

网友:
32.768好像不会影响这吧,我觉得还是查调冒有没有3.3如果没有顺着查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中有元件不良或漏电所致!

网友:
首先可能是电池座。其次COMS周边电容。最后金振,如果是桥的话基本不用修

网友:
COMS跳线跳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只遇到过一个华硕的板,CMOS电池座旁边的一个二级管不良
不过修好后,时间不常问题又出现了,郁闷

网友:
也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2603-1-6.html

网友:
评分 点评 回复 引用 baicel 2010-9-30 21:49
首先可能是电池座。其次COMS周边电容。最后金振,如果是桥的话基本不用修
了
同意上边的说法

网友:
跳线 ,主板上应该有跳线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你要懂原理才行

网友:
你看一下coms的电压经过什么地方压!走下去应该就能解决问题的根本,32.768我认为很少关事情。还不行的话就是cpu不支持,导致时间不能保存了

网友:
跑线路电池正极应该连电阻还有2级管到跳线 看2级管是不是击穿了 不是就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漏电了啊

网友:
查32.768晶体 电池 查CMOS电路 南桥不良

网友:
查线路 应该有通到一个102的电阻 换个就好了 我有遇到过

网友:
跑线看看COMS电路上可能连着2极管。可能是它不良导致的

网友:
双二极管损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