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2210b 不上电,这样飞线是否有隐患?

楼主(2010-09-30):
  惠普上网本,故障不通电。
都知道惠普的电源头比较特殊,用恒流稳压电源不能看电流。
直接从18.5V保险一端飞线跳过第一个MOS管AM4825P,链接到5.6.7.8脚

    通电测试3V,5V待机正常,待机电流有0.05A,好像有些高,
但可以正常开机亮机, 不知道这么做是否会存在隐患或增加故障?
  知道的请说一说!谢谢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说,因最好是检查一下,那个控制

网友: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个如果不影响什么功能的话。 可以做权宜之计。

网友:
ADP_EN 你再跟跟呀,隐患倒谈不上,不过以后除了问题,就直接烧机器了

网友:
从图上看,ADP_EN正常情况下应是低电平,而BATCAL正常情况下为高电平。量一下这两个信号,从字面上,个人理解为适配器检测信号与电池充电保护信号。两个信号都要同时一低一高,DC头的电压才能到公共点上去,才能有待机。

网友:
跳過隔離保護. 很難說。 運氣好,用長點,運氣不好..   最好是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P_EN和BATCAL都是18V的高电平,查了周边元件都正常,
就是LIMIT SIGNA无输出电压,而主板的电源接口测过是好的,
这个信号正是从电源接头的小针输出,直连LM393第3脚,
不知道这个LIMIT SIGNA电压应该是多少?
我想应该是没有这个电压导致18.5无法到公共点了~

网友:
分一下压再接上去,做维修用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