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单桥上的小电容有几个都掉了,,能不能修复??

楼主(2010-09-30):
看过我先前发的那个贴,,还是那块单桥的主板--华硕A8N4X-AMD939,,想加焊一下单桥看能不能解决--能开机,但关机黑屏,机器仍在工作的问题,,一拆下单桥上的风扇,第一个看到的是桥上的小电容有几个掉了,,对地电感有短路,,,能不能通过被焊电容来修复这个问题呢??还请老师指点》》》》
华硕

网友:
短路机器还能亮吗,,,本身对地电阻就是很小,,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掉几个不影响功能,没关系,NV的桥阻值是很小,你可以加焊下这个桥,单桥的板子很多可以加焊好。试试吧。

网友:
关不了机测一下那个供电不正常关不死的,按上电时序反着查。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估计还是跟电容有点关系吧``可能桥的电压偏大了点``

网友:
是本身电容被卸掉了? 应该是有人修理过的动过手脚吧 这样的板子最难修了 最好换一块吧 返修率应该非常高

网友:
就算你知道电容是被卸掉了 那你知道电容是多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