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自动触发,不能点亮

楼主(2010-09-30):
请教各位大虾们:
       一块铭瑄的945主板,通电后,自动触发,不能点亮,测CPU电压值:
复位:0.35V
时钟:0.25V
核心:0

三相供电,Q1场管输入12V,无输出

PCI  A14脚阻值短路

通电后北桥发热量较大

请问一下,这是哪几个部位有问题啊

网友:
PCI  A14脚阻值短路 南桥坏

网友:
如果是集网的先把网卡拆了看PCI A14如果不短就应该好了,如果还短就打USB数据线对地值有不正常的就是南桥坏,USB值 正常就查5VSB 转3VSB的LDO器件。

网友A:
请问3楼,LDO器件是什么来的啊?

网友:
先查开机部分有没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
确定南桥坏,换南桥及三个Q1场管,OK!
以后像这种板,直接报废算了

网友:
南桥又不太贵,换个也没多少钱,总比买一块旧板子便宜

网友:
楼住啊  你们真强啊  桥说换就换啊  你们的设备真好啊  专业啊

网友:
谢谢各位,光换个桥也不行,一些小电容也不行了

网友:
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IO坏了我昨天还修到一片,一般是5SB和3VSB值小,IO网卡南桥坏得多,这个是通病的。

网友(2014-01-16):
引用 网友A:
请问3楼,LDO器件是什么来的啊?

就是所谓的1117,1084等型号三端稳压转换器。

网友B(2016-10-25):
我有一块945主板自动触发,无CPU供电,换IO后不触发了,换回原来的IO后,不自动触发了,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了,仍然无CPU供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945主板自动触发,无CPU供电,换IO后不触发了,换回原来的IO后,不自动触发了,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 ...

换的io前后是同一个型号吗,无CPU供电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B:
这是一块工控机主板,后来证明IO是好的,卖来的IO可能是坏的,是因为南桥缺少一组供电,修好之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块工控机主板,后来证明IO是好的,卖来的IO可能是坏的,是因为南桥缺少一组供电,修好之后就可以正常 ...

网上买的芯片很多是翻新的,不好用建议多搞一些料板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