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0211报错,高手帮下忙。

楼主(2010-09-30):
型号 :NEC  LL790  和E660有点像。
开始接到本子问题是加电到0.7左右不动了,以前被别人修过没修上的。
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本子电容,容易坏。我把主供电的那些电容全换了,有三个地方烧的比较重,板子都烧坏了。不过处理一下,没什么大事,后来查到CPU供电那也烧的比较重导致CPU也烧坏了。换了U后测试,可以开机点亮了,很高兴以为好了。但是装完机开机发现刚过LOG的地方就不显了,后来一点点排除发现不插触摸板就好了。但是又有了个0211的报错,由于本子以前的键盘就坏了,我以为是他的键盘有问题才报这个错的,正好手里还有个NEC E660的机器,他们用的东西都差不多,就把这个好的键盘按上了,但还是不好用。还是报上211错误,可以按F2进BIOS,按F1进系统,但是一按完F1机器立即不显视了,电流在0.79那就不动了,按什么都没反映,进BIOS完全正常的,愁了,试着换了开机芯片,不行,又换BIOS,也不行,最后把南桥换了,换完南桥当时按F1有当标在闪了,但是屏花。全是线。还有一3分之一的地方是暗的,后来想只要能往下引导就行了,先不管它花不花的了,可是上了硬盘后,又是以前的问题了,按F1就不显视,真是超郁闷啊,真的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像坛里的高手们请教下,谁修过这个问题的,给见意思,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没人顶下呢,高手快来啊。

网友:
现在确实需要一个高手全面接管,已经超出楼主能力范围。

网友:
自己在顶下吧,不然就这样沉了。高手们啊,技术小组的同志们啊,出来看看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郁闷的问题了……不过我这个是真正的E660

网友:
高手呢,快来看看啊
在按F1时CPU供电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