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31怪问题

楼主(2010-09-30):
机器的故障是内屏有背光灯,外接正常。 客户描述应该属人为坏,他在使用中用手敲了一下键盘后出现此情况。机器到我这已经是二修啦,北桥好像加焊过。 现在不知从何下手!等待大侠指点。
使用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该桥,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啊,如果确定在主板上,那先换个显卡吧,集成的话 换个北桥。

网友:
二修本最好换新芯片.最近我发现,芯片不良的很多.现在BGA多了.焊BGA人的水平不样.芯片挂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