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短路修复一列

楼主(2010-09-30):
       插电源就短路。。。经过拆。慢慢排除。。发现 19V跟地通了。估计肯定是一个电阻短路~~~~

希望对新手跑电路有帮助~!!!!!!!!!!!!!!!

网友:
楼主打错了吧,是电容短路,怎么说是电阻引起短路呢。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

网友:
LZ到是不是电阻短路。为什么是估计短路。你排查出来没有呢。

网友:
图片上的那个电容你都没有换过啊。 估计短路,是不是,用电烧的时候发烫啊。不然你怎么会怀疑是他坏??

网友:
用电极法很快的

网友:
CPU 附近的电容倒是经常大电流短路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种板子我也修了很多,这种情况有遇到过几次, 不过一般这个电容出问题的是因为CPU使用率过高导致的

网友:
以前也也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很少一般直接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