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液晶开机,显示无信号,电源灯一直橙色,然后黑屏

楼主(2010-09-30):
液晶开机显示无信号,然后黑屏,接电脑也没显示!是驱动板问题吗?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你查一下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都是驱动板的问题哦

网友:
显示无信号 的时间有多久?能开机显示无信号MCU就没问题,查接口到主控芯片之间的线路。

网友:
你试试你的电脑信号有没有啊!如果有看看那你驱动板信号接口附近有没有保护的防静电二极管,这东西很容易坏

网友:
查信号是否真的接入驱动板上的IC上,再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信号问题

网友:
这很有可能是你的高压有问题了,或者是灯管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接上信号线,有很暗的图像那就是高压有问题,如果没有可能就在驱动板上

网友:
你可以在它黑屏以后拿手电筒照一下屏《最好是接上信号线》,如果能隐约看到屏上有显示的话那就说明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很可能是高压部分和灯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断开高压部分看下灯正常不,如果开关正常。那可确定是高压部分。

网友:
接上信号,如果灯会变的话,那应该是高压电路和灯管之一,反之,那就是驱动板问题,要明查过了,信号线也要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