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二修本,马上就要亮机了

楼主(2010-09-30):
今天接了个东芝M211本.顾客说拿到客服检查要换板,所以拿到我这修.我说修过了吗?他说没有客服只是折开看了下.试机电流到0.4V左右..我就报了一般性故障,报价200元后,乐掂掂的打开一看.晕倒了. 南.北桥 显卡都动了.我的天呀.CPU后的10多个电容都没有了.这怎么修呀.找了半天图纸的没有..先当清洁工吧,清洁后电流上到0.9V,但示波器上没波形.也就是说CPU不过,,那好把被面的10多电容都补上吧.补后有效果了.电流无多大变化.但波形显示开始跑CPU了.而且过了内存..到显卡那电流不动了.0.9V不动..波形也没闪了.就是一CPU电感那波形不动了.我打的是点波....既然是不过显卡就加焊显卡无果..把显卡拿下来重值,还是老样.显卡是ATI M72....哎~~~~大家说说显卡不良吗?北桥他也动过了.有没有可能..注内存曹一个不好用..

网友:
你确认CPU供电正常?不正常使劲补电容,正常了,按照电源时钟复位的思路

网友:
动的那么厉害会不会还有少件的地方啊

网友:
没听明白在说什么, 前面说CPU过了,后面又说不过了,希望下次发帖子能把问题说清楚点,段落分明点

网友:
上次一个跑0.9,换北桥好的,可能你的上家北桥没做好Z!·

网友:
就是一CPU电感那波形不动了,不是CPU没波形了.是点波走到显卡那电流上到0.9V.波形跳了有五六下就不动了.现在感觉就三个地方.北桥.显卡. 显存不良...这三个地方..显卡重植了,不知道是不是不良.今天打下内存阻值..然后动北桥

网友:
查查集成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继续报告:今天重植北桥.故障还是一样到0.9V.不动了.现在怀疑BIOS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刚好修了一个宏基本.八脚的BIOS刷了亮机了.和这个M211用的一样的.都是华邦的..用编程器备份完资料一看.是1M的.可官网的BIOS是1.02M的.刷后校验通不过呀!!!!

网友:
注官网是M200,听说可以代换.不知道哪个高手告诉我下,可以用不?

网友:
北桥换了.不行的.我现在感觉动的太严重了,在订显卡...然后上去看什么效果

网友:
唉!二修板,我一般都不收

网友:
二修板一般难度很大,看来上家修不了就顺手要了些零件

网友:
东芝的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说的太对了.继续报告今天发现上家把北桥给换成GM的,本来独显的,PM965.订了新的换上去.示波打上去,波形显示一切正常,就是里外都不显,.后来到淘宝对实物图,我晕.少了两个显存,正反面的....无语了.放弃了..也不知道还少什么呢

网友:
加油啊,光明就在眼前了,不要放气

网友(2010-11-15):
换了个新板完事..报告完毕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POST卡当38

网友:
是的,直接换板。折磨这么长时间不值当

网友:
缺件的板,搞起来真是麻烦。以后二修板,要仔细观察先

网友:
你才报200,没修好再让他换板,他肯出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