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液晶修了一个星期了,程序刷了三个出现黑屏半屏等情况

楼主(2010-09-30):
有两个同型号的液晶是20寸DELL的宽屏显示器,屏型号是LM201W01      ,网上买了两个乐华NTA91B的驱动板,出厂带有22寸宽屏液晶程序,用通用高压条点屏,只有上半面有图像,下半面没有图像,不能满屏!!!见图片!!!!两个屏一样的情况,换过驱动板也一样!!!后来网上找了屏程序是论坛的一个朋友上传的,见附件!!在这感谢位朋友,刷进去后还是只有上半面有图像,下半面没有图像,不能满屏!!!我看了屏线好像是双八位的线,是十对线,但是程序是单八位的,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不对?还是屏本身坏了??????????有程序的朋友请上传一份谢谢!!!屏型号是LM201W01 (屏线是双八位的     (附件中的三个程序是刷进去后半个图像、黑屏、)
图片
下载次数:0

网友:
没有那个程序,你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单8的屏刷双8的程序应该不行,这个程序找你买板的地方看一下,外面一般都好难找得到。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首先确定屏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你这个驱动板不适用,驱动最好搞19寸这型号的,22寸不行的

网友:
这个和那个一样吗,这个我这边看不到图

网友:
应该先排除屏的问题,先找个屏切除驱动板,还是屏的事

网友:
试试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