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3KW直流开关电源维修记

楼主(2010-09-30):
前几天公司到了一批新活,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直流开关电源,很小,但输出功率有3000W,所以称之为mini。我马上来了兴趣,修修看。
型号
说它小,那到底有多小呢?
看外观,有人曾拆开过。加电测试,风扇(24VDC)转动,无输出。拆开瞧瞧。
电源分成上下两块电路板,上面的板是功率变换部分;下面的板是PFC和待机电源部分。上面的板是这样的。
应该是全桥结构,开关管没有像我预想的采用模块,而是很平常的管子。
从风扇可以转动分析整流、滤波和待机电源部分电路应该问题不大。
测待机时18脚(遥控ON/OFF)的电压约为3.7V,我判断应该和ATX电源的控制差不多,于是短接遥控接口的14脚(逻辑回路)、18脚(遥控ON/OFF),仍无输出。这一环节我会不会出错呢?这时只好仔细看信号说明了,资料上这样描述的:Less than 0.5V will inhibit the supply. 2V or more or open will enable the supply. Logic Retur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negative output. TTL low is disable & high is enable。刚好和我想的相反,只有高于2V就可以有输出了,也就是说控制接口什么都不接,电源就应该有输出。在看资料时发现关于16脚(AC电源故障)是这样说的:Upon loss of AC line,signal goes from high to low, 5ms before output falls to 85%. TTL Low is Fault & High is OK。是说这是个AC线路欠压检测电路。TTL低电平为故障,高电平为正常。测其电压,低电平!之前曾陆续花了3个星期时间画出了XantrexXFR 6-200电源全部电路图,其中也有这个信号。XFR 6-200是通过检测交流输入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压,来判断AC是否欠压。现在AC电源故障信号有效,这意味着前级供电电压可能异常,于是首先测功率变换板输入电压(即PFC输出电压),测试点在这。

网友:
这就修完了?

网友:
280V!我马上警觉起来,最近一个多月正被Sanken公司HWM900-004电源的PFC部分问题搞得死去活来,一般主动型PFC输出正常应该在380400V之间,这里PFC输出明显偏低,由此判断问题应该在下面的PFC板上。将PFC板拆出,明显有人修过。当我看到整流桥附近有4个元件位焊盘没有引脚时,我想完了,少件!
将整流桥及散热器拆下,发现有两只二极管,之前被从电路板上拆下,没焊回去。另外在一个纸包里找到了两只2N6508G可控硅,没焊的4只元件都找到了,还好,还好。测两只二极管正常,两只2N6508G击穿。对周围元件检查之后,没发现有其它坏的。二极管就是这两只。
从外观上看,有明显放电的痕迹。拆下二极管进一步检查,发现二极管本身只是有黑色痕迹,但没有电蚀点,可俗话说无病不死人!当看二极管上的绝缘粒时,发现发黑、碳化,进一步发现原来安装用的螺丝上有强烈电蚀点。
看来问题出在绝缘粒上,绝缘不好,击穿了,马上更换。在往回装二极管时,发现由于旁边元件的遮挡,二极管、可控硅拆下后就不容易装回去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将挡住二极管的PFC电感、挡住可控硅2N6508G的厚膜IC
先让同事去赛格电子市场买2N6508G,考虑到本地电子市场缺东少西,还特意查了另外两个代换型号给他。结果一个都买不到,只能从外地发件,刚好要过中秋了,这个时候不一定能发快递了,干脆过完节再说。中秋之后第一天定了件,27日早上件到我手里。马上将可控硅装上去,再将PFC电感、厚膜IC装回去,安装好上下两块电路板。上电测试,OK,输出正常了。断电,找来假负载接上,再加电,输出电压稳稳的,几乎没变化。假负载是5只并联的1500W1Ω电阻。
同事说真应该把这台电源的电路图画下来,的确,这台电源除了小巧外,主控IC也并不特殊,可知设计的功底非见一般。

网友:
见识了。工业电源应该是一个大有可为了领域。我县域陶瓷企业多如牛毛,矿山也不计其数。应该向工业电源方向发展。

网友:
看着板子就感觉不错,跟垃圾电源区别很大。

网友:
made:马来西亚,恐怕也是代工的吧!!
这电源故障点上一修好像也找到了,,难道是找不到配件!!
又或者换上去又烧了?,,,楼主牛人,经常能修到宝贝!!

网友:
宇光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
我见过一个搞工控维修的,只要是第一次修的东西都搞图纸呀,现在 都积累了不少了,虽然手工画的很一般,但是以后再修的时候可是比较清楚哪是哪了

网友:
其实画图纸有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支持呀

网友:
那几个负载电阻不错,可自由搭配,适应不同电压。

网友:
楼主很专业呀

网友:
真是见识了,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