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如何解释

楼主(2010-09-30):
发现修本本的时候,加热电源管理的时候,例如1631,刚热完板子还烫手的时候测3,5V对地值,这个时候测得对地值都很小,随着板子慢慢变凉,阻值慢慢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很想弄明白。
原因
电源

网友:
半导体的热敏特性----温度升高,内部载流子活动能力加强,导电性能提高。

网友:
都是这样的,,,晶体管元件都是这个特点,,,

网友:
赞同楼上的观点
你可用电烙铁加热一元件,在热的时候测量与冷却后测量出来的数值会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所以尽量在元件冷的时候测量。

网友:
是的,加热北桥显卡也是一样的,温度升高,滤波电容阻值会变小。

网友: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
通过楼主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同学给我说 的话,刚做完南桥是不能上BIOS电池的,也许就是这个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