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台联想22寸液晶

楼主(2010-09-30):
这台液晶拿来时白屏,拆开,白屏应该是屏没工作,进一步分析是屏保险丝烧断,测量后级有明显的短路,凭经验测量贴片电容,没问题,断开电源芯片供电电感,不短路了,用风枪吹下MAX17077  不短路了,上网带MAX17077,一带带了三次,二次买的是全新的,但是脚都是氧化的,加锡时都给我搞坏,很是头晕,后来带来一块剪板的,拆下,装上搞定。
在这里介意各位,在确认芯片好的情况下,买剪板的个人认为比较省心

网友:
屏电路芯片可能主要是屏碎后剪片的来路,,因此质量好的多吧,,,

网友:
确实有时买来的管子或是芯片的引脚氧化掉的,白白的一层。
但可以用刀片给刮去,然后上点助焊剂,再加点锡上去就OK了。

网友:
17077这样的芯片,不要用刀去刮,轻轻搞也会掉脚,我第一块就是用刀刮没脚的,第二个不刮直接用锡膏植脚三遍,终于搞上去了,下钢网的时候拉下几颗脚来,头顿时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