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戴尔C640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戴尔C640笔记本,主板是新的,键盘也是新的,为什么键盘上的鼠标不能使用,而触摸屏鼠标能用,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键盘接口有问题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是全新的 键盘也是全新的 是不是戴尔键盘上的鼠标必须安装驱动才能使用 可是在设备管理器里并没有提示安装的驱动

网友:
不需要装驱动的,要不就是你的键盘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主板接口有问题!
还有这种主板跟键盘100%没有全新的东西的了,朋友。如果当是新的买的话肯定上当了。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呢,或着清洗下键盘接口